我又回到那个年代“DIY电子管功放”

楼主:
照片随时更新:

就是上面装到万能板上的未知型号的电子管电路图,估计输出5W是没问题。实际调试看,只要屏极不发红就可以。

变压器材料

工作图片:

结果:

历时一夜零一天,通电变压器工作良好,0.1V的误差,具体参数是:

Input:     AC 220V 50Hz 275W

Output: (1) 6V3 8A

             (2) 0-126.6V-253.2V-380.6V 0.45A

             (3) 75V 0.15A

             (4) 待机温度25度

总结:

            (1)不得使用旧漆包线。

            (2)不得改骨架打孔。

            (3)不得大力密绕线。

            (4)量产必须浸清漆。

工作场地,留念一下吧。历时一夜零一天。

有爱好的,我这板子元件有多余,便宜出售。上图为参考设计的前放板。后放元件少,又涉及KT88,EL34复用才没做一起。

//----------------------------------------------------------------------------------------------------------------------

音频变压器:

网友:
6P1

 什么管子?

网友:
第一幅照片的那对管我也有,压箱底几十年了;第二幅照片上的那对管不熟悉。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我05年买的,功率管,型号被我当初抹掉了。我查了很久查不到型号,跟6AN8相似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五极管。

网友:
看见绕线机 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最近就“死亡缠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不能死绕,要一次绕好。

网友:
果然,工具,材料很齐备啊!

强!

网友:
板子来了,就最后一个音频变压器了。不过音频变压器如何设计,还没下文,

网友:
等着出声

网友:
就版主话题发点资料,供初学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了资料了,全贡献出来了,有好多东西引自中国音响DIY,对音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另:个人也比较喜欢胆机柔美的音色,比较喜欢用它听中国的丝竹乐器!但是它做不了很大的功率略有美中不足,还是喜欢石机听摇滚时硬朗的感觉!随便聊聊,欢迎拍砖!

网友:
不是做不大,是没找大大功率管子,常用的300B三极管都几百块一支,更大功率的管子,阳极电压是KV级,在家里用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大功率的在通讯中却有使用,要是那样既危险,性价比不高,还是玩玩小功率的好!

网友:
楼上的都很强汗

网友:
音频变压器设计,昨晚推导出公式了。用不多久就可以完成功放了。

网友:
300b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很喜欢EL34,喜欢他的超线性接法,做过两台,牛买的不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