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ti官方例程里面有句话,不清楚意义,有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
    // Return control to the boot loader.  This is a call to the SVC
    // handler in the boot loader.
    //
    (*((void (*)(void))(*(unsigned long *)0x2c)))();

这个是E:\StellarisWare-6852\boards\dk-lm3s9b96-ili9325\boot_demo1这个工程里面的,函数全部如下:

//*****************************************************************************
//
// Passes control to the bootloader and initiates a remote software update.
//
// This function passes control to the bootloader and initiates an update of
// the main application firmware image via UART0, Ethernet or USB depending
// upon the specific boot loader binary in use.
//
// \return Never returns.
//
//*****************************************************************************
void
JumpToBootLoader(void)
{
    //
    // We must make sure we turn off SysTick and its interrupt before entering
    // the boot loader!
    //
    SysTickIntDisable();
    SysTickDisable();

    //
    // Disable all processor interrupts.  Instead of disabling them
    // one at a time, a direct write to NVIC is done to disable all
    // peripheral interrupts.
    //
    HWREG(NVIC_DIS0) = 0xffffffff;
    HWREG(NVIC_DIS1) = 0xffffffff;

    //
    // Return control to the boot loader.  This is a call to the SVC
    // handler in the boot loader.
    //
    (*((void (*)(void))(*(unsigned long *)0x2c)))();
}
函数的意义应该是跳转到升级程序里面去,但是目前困惑是为啥升级函数的地址是0x2C而不是其他?在MDK里面能够看见链接后函数的绝对地址吗?怎么看?谢谢!

ps:我在我的程序里面调用这个函数(有bootloader的),直接崩溃。

网友:
回复 楼主:

0X2C 是 调用 Startup 中 SVC 处的中断函数,这里应该有个 Update 函数。
如果没有就是 Hard Fault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2C 是 调用 Startup 中 SVC 处的中断函数,这里应该有个 Update 函数。如果没有就是 Hard Fault 了。

谢谢楼上回复。

我看见了,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if      :def:_FLASH_PATCH_COMPATIBLE
    dcd     UpdateHandler + 0x1000          ; Offset 2C: SVCall handler
    else
    dcd     UpdateHandler                   ; Offset 2C: SVCall handler
    endif

但是很奇怪,我的bootloader里面都有这个函数的,那为啥会出现硬件错误的故障?楼上能否提供点思路,谢谢?

ps,bootloader和app是分开的工程,不过我觉得在app里面直接调用的是地址,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