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不能通过。

楼主:
systemInit.h(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hw_typ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小弟刚接触外设驱动库。可能是哪设置的不对。哪位大哥能说下keil mdk里怎么设置吗?

网友:
头文件路径不对,默认的应该是工程文件夹下,并且不能有子文件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需要设置一下头文件的地址。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keil'的option里的c/c++标签里的“include paths”里增加相应头文件目录即可,有点绕口。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好心的版主,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