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如何通过3601在Kell4.22下仿真

楼主:
最近拿到TI M4开发板,发现只能在CCS下使用,不知道用Keil的话 还是否需要装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keil下debug和下载工具选择icdi的选项就可以用。

网友A:
那个ICDI 仿M3的可以, 但是用3601仿M4就不行。装了CooCox ICDI 也不行!!

网友:
Stellaris ICDI
装下光盘里驱动应该就可以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ICDI 仿M3的可以, 但是用3601仿M4就不行。装了CooCox ICDI 也不行!!

CooCox用LM3S3601做的仿真器估计还没支持到Cortex-M4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 Keil 需要用新版的 4.21j 版以上才行。
然后选择 Stellaris ICDI 就可以了,我试过的。

网友:
Kell4.22  比   4.21j 版还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我用的是 4.21j 的可以。
4.22 应该更加可以吧。
我有时候会卸载掉旧的驱动,再装新的驱动。

网友:
我的Debug已经OK了,在4.22里面用Stellaris ICD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