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老是进入死循环

楼主:
这个是我根据一个lm3s_lib_interrupt.pdf,写的一个关于LM3S9B96按键中断的程序,可是进不了中断,不过按键查询可以。按键中断却不行,为什么呢?哪个大侠帮忙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中断配置
2.中断向量表修改。
     做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怀疑是中断处理函数没挂上

你自己定义的中断处理函数
//  GPIOJ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GPIO_Port_J_ISR(void)
{
    //unsigned char ucVal;
    unsigned long ul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
    ulStatus =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J_BASE, 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J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ulStatus & KEY)                                 //  如果KEY的中断状态有效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PF3,0x08);
                   for(ulLoop = 0; ulLoop < 600000; ulLoop++)
               {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PF3,0x00);
                   for(ulLoop = 0; ulLoop < 600000; ulLoop++)
               {
               }
        }
}
但你的主程序里没有注册中断,那么就算真的发生了中断,程序跳到哪儿去了呢?程序只会跳到中断向量表上,因此进不了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我可能找到原因了。就是Startup.s里的中断向量表里没有Port J的“IntDefaultHandler”,(因为我按键在Port J上),所以进不去中断。请问你有最新更新的Startup.s吗?

网友:
Startup.s,可以用自动生成的。。用到中断时,自己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