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创新实习,求实现遥控器控制四个直流电机

楼主:
要求用一个遥控器控制四个电机的正反转、加减速和开停,用的是89C52,求设计思路

因为我是这几天刚接触单片机,所以很生熟,看了好多红外的资料,也不是很明白,各位大牛给些意见好让我能赶紧完成课程任务。

再次说一声谢谢!!

网友:
标题

看了楼主得要求,做一个简单回答吧!首先是外围电路,你需要电机正反转,那就需要一个h桥驱动电路,这个可以用三级管或者mos管或者继电器自己搭,也可以买成品得驱动芯片比如298等,具体看个人得要求和成本。你说得调速就是用pwm,通过调节方波得占空比实现,至于说红外解码那个就是用外部中断测量脉宽解码得过程,程序没有难度,如果你自己理解并做好了,那你对中断和定时器就算会了,呵呵,做吧!遇到问题再来提问吧,支持你折腾。。。

网友:
小小白说的很对,无线控制还有一种思路是用射频信号控制,就是电动玩具车上那种,可以控制四路电机。芯片型号我忘了,不过可以直接买个玩具车拆了

网友:
其实就算是玩具车上的无线电路,就算只有两个信号也足够了,整个电子行业不就是靠着0和1两个状态做起来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有一定得水平得,对你一个按键都有单击双击长按短按多种状态,所以两个按键肯定没问题!就看怎么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小小白啊,我准备了两块L298N芯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51供电需要用到5V电压,而我们的电机是12V电压驱动的,小车上没有能放两块电池的地方,怎么实现一块电池对两者供电?:carnation: :carn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L298N电机驱动芯片,jishuaihu的想法很牛,但是不会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7805把12V转成5V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了,明白了。原来L298N上有5V输出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东东出结果了吗?我也正在搞这个,可怎么就是调不出来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驱动吗用L298,你可以考虑一下无线射频,便宜的比如cc1100/1101 ,或者24l01都行,然后主要就是协议的问题了。cc1101如果买现成的模块也就二十来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还只焊了一块板,没调试过,完成了我们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