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unchpad上仿真器 仿真5438 和2xxx的方法

楼主:
RT

淘宝上msp430 贵的要死   现在有一个5438 和249的芯片 想diy一个小系统 坛子上说 可以用团购的launchpad上的仿真器仿真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能仿真 我已经在用了

网友:
用SWB模式仿真,接2根线即可,只是速度有点慢,249没办法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Test 和rst接到5438的哪个线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连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91和96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连接吗?不需要任何上拉或下拉电阻啥的吗?我原来用的4线JTAG口,淘宝买的仿真器在我升级IAR到5.5版本不能用了。我直接用跳线跳到launchpad的仿真器上不行啊。有没有办法使仿真器在新版本上能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早上试了一下果然好了,不过两线真的好慢啊。我看launchpad仿真器上好像也有四线接口啊,那个TP1~TP7,可是没找到TEST,不知可不可以四线仿真呢?

网友:
楼主,可以用那个四线仿真吗?

比如149等一些芯片不支持SBW方式,怎么才能够利用上LaunchPad的仿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