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太奇怪了 紧急求助啊

楼主(2011-10-29):
这个问题太奇怪了 紧急求助啊
parameter D0=3'b000;
D1=3'b001;
D2=3'b010;
D3=3'b011;
D4=3'b100;
我在写一个状态机的时候 定义了这几个量 结果在编译的时候老是提示在D1有错,具体如下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这是什么错误啊 我把D2跟D1换行之后,还是在第二行出现错误
晚辈很是纠结啊 紧急求助啊
麻烦各位前辈啦

网友A:
是不是要把前面几个“;”改成“,” 最后那个才是“;”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了 多谢各位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啊 按您说的 改过来了 就调试好了 多谢您的提醒 加个好友吧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