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一句,论坛里玩LaunchPad的童鞋,win7下能驱动不,为嘛我的驱动安装不了啊?

楼主:
IAR自带的驱动试过了,不行
从别的地方下的驱动也驱动不了
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自带的驱动试过了,不行从别的地方下的驱动也驱动不了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我用windows7 ultimate 32bit,能正常安装驱动。

驱动安装的时候,指向楼主第一个图里的路径。

网友A:
我的也不行啊 求解

网友:
删除掉设备,重新搜索并手动指定到该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不行啊 求解

我一开始插入电脑,自动安装装不了,然后手动安装,指向那个TIUSBFET,安装成功。

用到的driver file,打包上传,看看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IAR是什么版本的啊?我的还是不行,找不到指定的文件,请问你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C:
5楼是安装好后的路径,我用win7 32bit+IAR5.20;目录下面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删掉后重新装了,还是那个问题,找不到指定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是安装好后的路径,我用win7 32bit+IAR5.20;目录下面有

是的,那是驱动安装完成后的。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点击手动更新驱动程序,在下来的驱动路径里指向楼主第一个截图的IAR安装路径下的TIUSBFET,其实,真正用到的,应该是ez430-UART里的驱动文件。

网友:
我出现同样问题,已经解决

安装驱动时出现安装时遇到错误文件找不到。这是因为你的C盘里面win7的驱动文件夹被删除过一些重要文件,具体是哪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很可能是你用过win7优化大师或者什么软件,删除过C盘里面的驱动重要文件,致使这个“特别的”驱动无法安装,遇见这种情况,建议装虚拟机或者双系统,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很可能,用过win7优化大师,伤神了,你是怎么解决的???把别人的驱动文件复制了一份到drivers里,还是不行啊,看来要重装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你的那些驱动,要win7-32的,谢谢楼主,邮箱1458328247@qq.com

网友:
在 windows update 里更新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想重装系统啊

网友:
win7 64位+IAR EW430 5.3可以

直接插入USB自动安装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