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串口安装不上

楼主:
rt  谁能给解决一下呀 急急急

网友:
求解啊 安装的时候说找不到系统文件

网友:
安装好IAR后再试下吧

网友:
安装好IAR后,在图下路径里可以找到驱动,盘符是你实际安装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安装了。。

网友:
就是那样安装的

。。。

网友:
手动指定驱动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手动的 在设备管理器里右键 更新驱动 指定文件夹后就提示上图  安装遇到问题 ,但是我的430能仿真

网友:
我也是那样的情况,百度谷歌无数,系统原因,具体什么不知道,下过不同版本的IAR,都不行,用别人的电脑都行,欲哭无泪

网友:
确保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目录里面有usbser.sys,附件给你。
手动安装,浏览到我给你的 oem51.inf

MSP430 Application UART.rar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行额,这个不需要驱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行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缺少usbser.sys 这个文件 加上就行 了 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加了,还是不行额?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加了,还是不行额?什么情况???

有没有这么做:
确保有那个sys文件在drivers目录
设备管理器->更新驱动程序->浏览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文件->浏览到我的那个附件oem51.inf那个文件夹,下一步.....

应该这样就行了。

网友:
我行了,谢谢了,我的是WIN732 _GHOT.少了那个usbser.sys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也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请问我的怎么不行啊,求指点啊,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能不能详细点,弄了很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也搞定了,哈哈,困扰了好久啊。。。

网友:
那个oem51.inf应该放在哪儿,是自己随便放吗?

网友:
解决了么?我也是那个问题,把下面的附件解压到drivers下,然后更新驱动就好了

网友:
我的可以了,win7 64位,iar,G2的板子

网友:
我的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