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B的计数模式选择问题

楼主:
msp430f149

用定时器B输出pwm,发现没有输出。然后检查控制语言:

TBCTL=TBSSEL_2+MC_1+TBCLR;
 TBCCR0=19999;
 TBCCR1=499+j*11.11;
 P1SEL|=BIT2;
 P1DIR|=BIT2;
 TBCCTL1=OUTMOD_7;

发现MC_1:增计数模式,只是对TA有效。TB没有找到有关计数模式的控制语句,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
//  MSP-FET430P140 Demo - Timer_B, PWM TB1-2, Up/Down Mode,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generates two PWM outputs on P4.1,2 using
//  Timer_B configured for up/down mode. The value in CCR0, 128, defines the
//  PWM period/2 and the values in CCR1 and CCR2 the PWM duty cycles. Using
//  ~800kHz SMCLK as TBCLK, the timer period is ~320us with a 75% duty cycle
//  on P4.1 and 25% on P4.2.
//  SMCLK = MCLK = TBCLK = default DCO ~800kHz.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4.1/TB1|--> CCR1 - 75% PWM
//           |         P4.2/TB2|--> CCR2 - 25% PWM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4DIR |= 0x06;                            // P4.1 and P4.2 output
  P4SEL |= 0x06;                            // P4.2 and P4.2 TB1/2 otions
  TBCCR0 = 128;                             // PWM Period/2
  TBCCTL1 = OUTMOD_6;                       // CCR1 toggle/set
  TBCCR1 = 32;                              // CCR1 PWM duty cycle
  TBCCTL2 = OUTMOD_6;                       // CCR2 toggle/set
  TBCCR2 = 96;                              // CCR2 PWM duty cycle
  TBCTL = TBSSEL_2 + MC_3;                  // SMCLK, up-down mode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

网友:
TI官网上的
//*******************************************************************************
//  MSP-FET430P140 Demo - Timer_B, PWM TB1-2, Up Mode, HF XTAL ACLK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generates two PWM outputs on P4.1,2 using
//  Timer_B configured for up mode. The value in CCR0, 512-1, defines the PWM
//  period and the values in CCR1 and CCR2 the PWM duty cycles. Using HF XTAL
//  ACLK as TBCLK, the timer period is HF XTAL/512 with a 75% duty cycle
//  on P4.1 and 25% on P4.2.
//  ACLK = MCLK = TBCLK = HF XTAL
//  //* HF XTAL REQUIRED AND NOT INSTALLED ON FET *//
//  //* Min Vcc required varies with MCLK frequency - refer to datasheet *//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HF XTAL (455k - 8MHz)
//         --|RST          XOUT|-
//           |                 |
//           |         P4.1/TB1|--> CCR1 - 75% PWM
//           |         P4.2/TB2|--> CCR2 - 25% PWM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XTS;                           // ACLK = LFXT1 = HF XTAL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3;                        // MCLK= LFXT1 (safe)
  P4DIR |= 0x06;                            // P4.1 and P4.2 output
  P4SEL |= 0x06;                            // P4.2 and P4.2 TB1/2 otions
  TBCCR0 = 512-1;                           // PWM Period
  TB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BCCR1 = 384;                             // CCR1 PWM duty cycle
  TB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TBCCR2 = 128;                             // CCR2 PWM duty cycle
  TBCTL = TB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官网上的
//*******************************************************************************
//  MSP-FET430P140 Demo - Timer_B, PWM TB1-2, Up Mode, HF XTAL ACLK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ge ...

LZ可以在斑斑提供的示例代码上进行修改,一般来讲这些代码是肯定可用的,可能根据IAR版本不同,头文件稍有不同

网友:
LZ关狗了么??

网友:
还有p1.2不是timer bPWM输出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