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am的深度是什么

楼主:
为啥相同容量不同深度,所用资源大小会变得

网友:
我刚刚看了一本书
说M9K内嵌ram的大小是:9Kbit
但是,可配置成8k*1、4k*2、512*16,算出来不是9k啊
深度到底是啥

网友:
图所说 深度是1024  就表示能存1024个8bits的数据

网友:
晕啊,图下面的set maximun depth to被遮住了

网友:
我们常说的深度就是能容量大小(单位就是数据位)!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