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的Block RAM制作FIFO时钟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们,这是我第一次在论坛发帖,我接触FPGA才一个月,感觉入门容易,往深里学好难啊,求助!!!
在用FPGA(用的是Spartan6)中得Block RAM制作FIFO存储器时,FIFO的读写时钟周期是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是由硬件定好了?
如果不是,是由软件进行设置么?ps:比如说我手里有2Mb大小的FIFO,如果想接受160Mbps的32位数据流,再不用到SDRAM条件下,通过设置FIFO的读写时钟周期是不是可以实现?我网上查了好多资料,解决不了啊,求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FIFO可以解决速度匹配接口问题:

   楼主的数据流160M 32位,请问输出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
版主说的对,fifo的读写时钟可以不同,通常我们在设计中加个fifo的原因之一就是同步信号,用2M的fifo接受160Mbps的32位数据流是可以的,一般fifo输出的数据时钟要和主时钟同步......楼主可否详细说明你遇见的问题等等?单纯依靠楼主上面的所说的我也只能回答这些 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我也不是很清楚啊,需要转到DSP中去处理,我刚接触FPGA,导师分的项目,我现在还一头雾水。。楼下说能存的下,那就好,剩下的我还得再学学才能提问了,呵呵,谢谢你啊!我以后会经常来论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只要能存的下就没问题了,其实我对FIFO的始终概念理解的还很模糊,没太明白你话里那几个始终的含义,不过我会从你回复中去理解的,真的非常感谢你!

网友:
不客气!欢迎常来!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