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都快炸了啊....找了一晚上资料,还是我孤陋寡闻没找对地方?【【问题解决】】

楼主:
今天打算正式开始学430了,用的是触摸板送的G2452,但是看了从坛子里找的手册,貌似没有很详细的介绍啊...

大家都是怎么学习的呢?

比如中断是如何工作的,在程序里如何设置,硬是没找到有介绍的,看坛子里的网友也有贴了程序的,但是粘进去又报错,比如_EINT();一加上就说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真是郁闷了......

今天晚上找了一晚上,只找了这么一个,感觉还挺详细的,关于各个寄存器的介绍都很详细,不过官网上最新的的下不下来,这个是08年的.....

唉,今天是没心情看了.....

顺便问一下,触摸板的原理图我也看了,但是也有点不明白,那个触摸的区域是直接连在P2口上就行了么?原理图上还有个0欧电阻接到低的板子上也没连,要是自己做的话是不是画一块覆铜直接接到P2口上就行了呢?

唉,头疼....麻烦大虾们指教一下吧

  ===============================================================

             10-30 12:00 问题解决!!详见5楼,感谢万能的坛内搜索功能~~~~

  ===============================================================

网友:
别着急,慢慢来!~

网友:
标题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不怎么会玩。。。我们两一块学习吧。

网友:
慢慢来, 总会学好的。。

网友:
哈哈,问题解决啦~

论坛的搜索果然有用...昨天晚上实在是头晕了....

我的问题就是找不到_EINT()这个函数,看起来应该是调用的库里的函数,但是头文件里始终找不到,于是我就想直接使能中断,把GIE置位,但是又找不到SR寄存器的名称
昨天看帖子里也有调用__enable_interrupt()函数使能中断的,但是为毛前面要有两个下划线啊!!!就是因为这一个下划线昨天就憋了半晚上啊.....

今天在坛子里搜“IAR   _EINT()”,结果第一个帖子就解决了——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1&extra=#pid1203326

原来类似于_EINT()这样的函数是在io430.h里定义的,而_EINT()函数就是__enable_interrupt()....
这是in430.h里的定义:

/* Deprecated, please use "__enable_interrupt" instead. */
#define _EINT()        __enable_interrupt()

貌似_EINT()是CCS里的用法,TI还是建议用 __enable_interrupt()的...

唉,总算是解决了...看来搜索真的很有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一起努力吧,今天上午总算把计时器中断给搞定了....

不过经过昨天晚上那一折腾现在算是把整个计时器相关的寄存器看了好几遍,也不是没有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