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launchPad下载问题

楼主:
现在launchPad下载要用Debug来调试后当下载,有无一种直接用生成的hex /.out文件 的软件,或者是CCS哪有直接download就行了,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launchPad下载要用Debug来调试后当下载,有无一种直接用生成的hex /.out文件 的软件,或者是CCS哪有直接download就行了,谢了

CCS没有发现直接download

IAR有,如附件的图片所示。

不过,你可以通过FET-Pro430 v2.9来下载,链接如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3599&page=1&fromuid=194149#pid11771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David_Lee
知道了!

网友:
二楼迅速

网友:
差不多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