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控制电源开关

楼主:
第一次做开关的课题,不太了解……如果用电磁继电器控制,要用什么型号的呢?我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如果能的话,顺便教一下具体使用方法,或者有datasheet   谢谢了~·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你要控制什么电源,是用一款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切断另外的一个电路的供电电源还是说切断单片机自身电源。另外这个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不了解你要控制的电源电流多大,不太好选的。选型主要看耐压和电流,驱动也要考虑,单片机输出的电流有限,一般无法驱动线圈。

以上这些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普通家用220V交流电的开关。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不懂。。

网友:
你直接去问卖家,说要用5V控制220V的那种继电器。
专业点儿的卖家都挺清楚的。

网友:
楼主这就没说明白,得说说相关参数,才能选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方说吧,我用STC89C52,想控制一个家用220V的加热器自动开关(比方说定时关,或者打到温度就关),我该用什么继电器控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方说吧,我用STC89C52,想控制一个家用220V的加热器自动开关(比方说定时关,或者打到温度就关),我该用什么继电器控制呢?

直接跟卖家说要5V控制220V的那种继电器,卖家懂的

网友:
先去搞清楚负载的大小,就楼主的问题而言就是加热器的功率,然后选择继电器时注意触点的耐压和载流能力要满足,一般耐压至少要求AC250V,然后用欧姆定律计算电流值并留些余量,比如1000w的工作电流大约为5A,考虑加热器的冷态电阻较低,触点容量要再大些,需选到8A左右,然后据此去市场里找,记住,大带小没问题,小拖大不准许。
继电器的工作电压选择要看你的系统内有什么电压,通常有12V、5V等规格控制AC市电负载,通常采用12V工作电压的继电器。
驱动继电器需要使用晶体管,楼主可以先搞清基本概念后着手设计,然后再逐渐修正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