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MIC放大电路

楼主:
小弟不才,研究了一段时间,对该电路看不太懂,请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1、Q1和Q2的放大倍数是多少?我按公式来算的结果与仿真结果大不相同。
2、Q1采用PNP管,该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和放大倍数如何分析?
3、在此电路,为什么用采用PNP管呢?在此处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pnp:
可以减少对电源电压的要求?
类似于复合管组合的分析

网友:
这个电路的计算,相对有点麻烦。可以分开来计算。

第一步,计算第一级的放大倍数,它是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反馈电阻是R4也是一个电流串联负反馈,反馈电阻是R5R6为负载,在这一步计算中,不计R8的引起的两级反馈

第二步,计算第二级的放大倍数,Q2组成电流串联负反馈,反馈电阻是R7,负载是R8//R11

第三步,计算两级的放大倍数,反馈电阻是R8 由于第二级的输入电阻并非很大,在计算Q1的负载时,要考虑Q2的输入电阻。--R6并联。

网友:
先说好,我可不是高手哈。

先抛出我这块砖,后来就来玉了

网友:
呵呵,我也不是高手,我想问一问
1、Q1和Q2基极的静态工作点怎么设置的?
我不是高手啊,自己做个假设,转不出来了。。。
首先不考虑负载,
对于Q2,设ic2=10mA,有Ve2==2V,Vb2==3V,Vc2==15-470*ic2==10V,Q1功耗80mW也合理
再设Hfe2=200,ib2==0.05mA;
在看Q1,ic1>>ib2设为0.75mA, 有Vc1=ic1*3.9k==Vb2==3V,Ve1=Vc2-2.7k*ic1==8V,
Vb1==7V,R4上电流==(7-3)/100k==0.04mA,
这样Hfe1==0.75/0.04==19怎么都说不通了,呵呵,
请大侠来帮助分析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现问题   你这个 交流通路时  有没有 发现   Q2 的 C 和B 都 接地了     这个是共什么啊   输入输出电阻 没法算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Q2的B和C是有电容隔离的,直流等效并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