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0实验例程(含C#上位机)

楼主:
C#上位机学习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8129&page=1#pid1198878

上周逛论坛看到上面的C#串口教程,觉得挺有趣的,跟着学了一下,结合LaunchPad写了一个简单的ADC10+串口上位机。
第一次用C#,线程、运行机制呀什么的全不懂,仅仅是依葫芦画瓢而已。
下位机采样ADC通道7,把转换结果通过多次测量求平均值的方式滤波后,发送至上位机。
上位机通过简单的状态机方式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协议分析,把获取到的转换值通过十六进制、十进制和进度条显示出来。
可通过外接滑动变阻器到P1.7脚测试,ADC可转换电压范围0~VCC。
附件是完整的工程文件,totally open code。
Board: LaunchPad
MCU: MSP430G2231

//ADC通道7,采样转换后通过虚拟串口来发送至上位机。
//UART通信参数:2400,n-8-1。
//协议格式:0xaa + 0xa5 + 高位值 + 低位值 + 0x5a。
//LaunchPad开发环境 :CCS v4.2 + Grace
//上位机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 2010
//上位机开发语言:C#
//ADC转换结果采用多次测量求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滤波
//运行结果:上位机显示ADC转换的十六进制Hex和十进制Dec值,并且通过进度条显示。程序运行期间,LED1闪烁。

使用CCS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Hello world" via software UART:

ADC选择通道7,手动方式启动转换:

下位机CCS v4.2编译结果:

上位机Visual Studio 2010编译结果:

程序运行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C#上位机学习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8129&page=1#pid1198878上周逛论坛看到上面的C#串口教程,觉得挺有趣的,跟着学了一下,结合LaunchPad写了一个简单的ADC10+串口上位机。第一次用 ...

附上MSDN我告诉你网址,用于下载Microsoft的东西,很值得收藏。

http://msdn.itellyou.cn/

Visual Studio在开发人员工具栏目里。

网友:
做了我很久前就想做的事情

网友A:
做了我很久前就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C#上位机学习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8129&page=1#pid1198878上周逛论坛看到上面的C#串口教程,觉得挺有趣的,跟着学了一下,结合LaunchPad写了一个简单的ADC10+串口上位机。第一次用 ...

David_Lee: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system.io.ports.serialport.datareceived.aspx

不保证对接收到的每个字节引发 DataReceived 事件。 使用 BytesToRead 属性确定缓冲区中剩余的要读取的数据量。

从 SerialPort 对象接收数据时,将在辅助线程上引发 DataReceived 事件。 由于此事件在辅助线程而非主线程上引发,因此尝试修改主线程中的一些元素(如 UI 元素)时会引发线程异常。 如果有必要修改主 Form 或 Control 中的元素,请使用 Invoke 回发更改请求,这将在正确的线程上执行。

这些是怎么理解的?

我不是专业的程序员,这些因素我都考虑到了,但是我还是不敢说我的上位机软件会没有问题。我的下位机软件已经完结(还没发表新版本),不过我现在好像一点热情都没有了,上位机也只是剩下界面菜单问题,都有点懒得弄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vid_Lee: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system.io.ports.serialport.datareceived.aspx不保证对接收到的每个字节引发 DataReceived 事件。 使用 BytesToRead 属性确定缓冲区中剩余的要读取的数据量 ...

Got it. Thanks.

如前面所言,依葫芦画瓢而已,之前是没有接触过C#的,这是我的第一个C#程序。

上班之余花了好几个晚上才弄出来,贴出来共享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我很久前就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大地主,把你手中的项目开源一点点,就能让我们获益良多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要是能做成电压指针表的形式就更炫了

网友B:
请教楼主能不能说说协议包头或结尾采用1,0乡间的必要性的原理之类的,实际串口通信中对于可靠性应该考虑到那些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好像不能应付高位字节不是只有两位有用如果高位字节所有为都用上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能不能说说协议包头或结尾采用1,0乡间的必要性的原理之类的,实际串口通信中对于可靠性应该考虑到那些问题?谢谢

通信协议是自定义的,符合自己需要就行。

其实这里的协议也可以修改成:帧头+ADC高5位+ADC低5位+校验和+帧尾。

帧头帧尾的唯一性比较容易确定,因为ADC用到的只有5位,还有3位可用于帧头帧尾或者保留位。

o(︶︿︶)o ,说来说去,都是自定义的东西,能满足需求就行。给个东西你自己参考一下吧,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T508-2004《道路交通信号倒计时显示器》里的附录:

网友:
这个正在学,这里谢谢了

网友C:
xxxx .Invoke(new EventHandler(delegate
                {
                    xxxx.Text = "";
                }));
这是假如你在辅助线程引发了接收事件,需要将此数据传给主线程需要添加的委托。当然可能你使用了Control.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 false;
这将使你不需要委托就可以跨线程调用修改,但是后果需要自己承担。
C#不是底层API。所以需要再添加CRC校验以及不能超高速的发送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xxxx .Invoke(new EventHandler(delegate { xxxx.Text = ""; })); 这是假如你在辅助线程引发了接收事件,需要将此数据传给主线程需要添加的委托。当然可能 ...

受教了,谢谢你。:carnation:

网友:
很久前就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网友D(2012-01-25):
请教楼主能不能说说下位机程序部分,如何改写范例为多信道ADC10的写法?例如读取P1.4 P1.5 P1.7可以依序送出三信道字符串。

网友E(2012-05-04):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用GRACE配置的吧?

网友F(2014-02-24):
这个非常不错

网友G(2014-11-07):
感谢!我弄了半天都没弄好,太需要学习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