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芯片 建议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对于我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有以下几点:

1、内嵌SafeRTOS内核
2、8/16/32位独立外设并行总线
3、支持SDRAM、SRAM/Flash、FPGA、CPLD
4、IEEE1588精密时间协议(PTP)硬件支持的10/100以太网 MAC/PHY
5、先进的运动控制 (这个目前用不到)

这些特性在我用过的pic32mx系列上是没有的(pic32的网口是不带phy的)。

另外LM3S9B96的成本比pic32mx系列有巨大优势,但也不排除有些产品不会考虑成本优势的,如果和stm32f系列比的话也不一定有这方面的优势。

为了使TI的M3有更好的发展,我提几个小小的建议:

1、在推广力度上还要加强。对比stm32f还是有不小的距离的。

2、完善芯片,减少芯片bug。曾经遇到pic32mx的i2c bug,总调试不好,后发现是硬件问题,这很让人蛋疼。

3、编译器方面:pic32mx有免费的C32可以使用,尽管cm3也有gcc可以使用,但是否内嵌的safeRTOS和固件库能支持gcc?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较方面

最后祝愿Stellaris有个不错的发展,给我们也多些选择。

网友:
随着TI M4的推出,采用65nm的工艺,相信TI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65nm很不错了

网友:
推广力度来说目前TI应该比ST给力,编译器也不是问题,我相信没有几个是用正版的,只是9000系列的BUG确实比较多,但是可以理解,毕竟是TI在整合流明的阶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公司是有规定不可以用盗版的,不过大部分公司盗版软件泛滥了。。。
TI的推广以前没关注过,不好意思。。。
我是看到C5 flash烧写次数(100次)才提一下,因为这些bug会影响我们的体验,现在pic32已经 给了我又贵又不好用的感觉 。。。

网友:
PIC是以稳定著称的呀, 其优势/特长 还是摆在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PIC以前做的很不错,不知道选了MIPS平台是福是祸。

网友:
刚刚接触了PIC32MX系列的,调试起来怎么不能在断点停下以后继续运行,必须复位以后才能运行。感觉很不方便,好像也不能单步仿真,感觉很不方便。希望有人解惑

网友:
发展的含义就包含了改变,相信M3会逐渐改善,赶超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