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脑子不好使,最简单的程序不知道错在哪里啊。。。。

楼主:
买了lunchpad的学习板之后就一直没玩过,这几天才开始玩啊。今天写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就不对,不知道错在哪里啊。。。。

#include "io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0;
  P1DIR&=~BIT3;
  while(1)
  {
    if(P1IN&BIT3!=BIT3)
       P1OUT&=~BIT0;
    else
     P1OUT|=BIT0;
  }
}

程序很简单啊 但是下载进去之后不对啊,本来是想通过按键s2控制led的亮暗的但是不好使啊,呜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lunchpad的学习板之后就一直没玩过,这几天才开始玩啊。今天写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就不对,不知道错在哪里啊。。。。 #include "io430.h"int main(void){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0; ...

应该修改成if((P1IN&BIT3)!=BIT3)。

另外,若key没有外接上拉电阻,请开启MCU内部的上拉,否则悬空导致key电平不确定。

网友:
其实有时候用BITx什么的不是很方便
我看了一下头文件,貌似可以用
P1OUT_bit.Px =0或是1的方式直接操作引脚
像P1OUT_bit、P1DIR_bit这样的都是一个结构体,里面有P0-P7对应各个引脚

不知道这样用对不对啊,还是说碰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团购的板子。。。。。按照你说的改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写成这个试试
while(1)
  {
    if(!P1IN_bit.P3)
       P1OUT_bit.P0=1;
    else
     P1OUT_bit.P0=0;
  }

或过来与过去的看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nnd,优先级坑爹啊。。。。果然是沙发说的优先级的原因啊。。。。谢谢沙发同学啊。。。。看来基础还挺重要的啊。。。。

网友:
唉...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不管优先级全加上括号...自己看着也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加上()因为我看了书了&的优先级比!=高多了不解中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悲剧啊。。。。 因为我看书的时候看到两个&一个是取变量运算符另一个是按位与,他们之间的优先级是不一样的,取变量运算符的优先级最高,!=和按位与之间不等于的优先级高于按位与。。。。然后就想明白了,谢谢大家啊,总结出以后学习要仔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nnd,优先级坑爹啊。。。。果然是沙发说的优先级的原因啊。。。。谢谢沙发同学啊。。。。看来基础还挺重要的啊。。。。

我前几天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是通过开发环境调试例如单步变量值等猜出问题所在的,原来要这样写,不要是编程经验少,记性差,不过以后再也不会这个错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啊。。。。 因为我看书的时候看到两个&一个是取变量运算符另一个是按位与,他们之间的优先级是不一样的,取变量运算符的优先级最高,!=和按位与之间不等于的优先级高于按位与。。。。然后就想明白了,谢谢 ...

优先级不清楚或者方便阅读都可以加()上去,这个最保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一个很常见的写法,位写0写1很有用的操作,速度也快。

网友:
看下头文件一切ok

看下头文件一切ok

网友:
搞时间长了,看到代码都麻木掉了

网友:
这个错误我貌似也犯过。。。不过现在习惯直接加括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头文件是IO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