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赋值

楼主:
在keil C里面不使用位定义,直接对位赋值,比如对P3^2=1,为什么显示编译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它不认 ^ 这个符号——除非是 位运算里的 异或 。
采用sbit的方法 对位进行定义,然后再引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PS:
下次出了错误,把 错误信息 贴上来。

假如你把它贴到 百度里 估计就没我什么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