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0,在12864里干什么呢?并口如何访问?

楼主:
如图:在这里,74hc00俺知道它是个与非门。但为什么这里要用它,用它的好处是啥?

另:单片机 并口间接访问与并口直接访问,究竟怎么个运用法,烦请高手详细讲解下。度娘好几次,都没查到。

网友:
与非门
先 与 再 非
非是状态取反,与  是 同时 要求 WR RD都为1,这是为啥捏?

这个原因,要看12864的相关资料去

网友:
就是控制信号,两都1时,不往屏写

网友:
多谢。是防止冲突,是吧。俺再体会体会。
那么,单片机并口间接访问,和直接访问。是这么回事呢。
还得再麻烦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名词,真新鲜,没听过。

你直接解释,用白话说,光听这名字,我真不知道在干吗......

网友:
一看到WR和RD应该联想到51的扩展外存访问

网友:
12864(有字库),并口连接方式如下:(截图来自于HS12864-15系列中文液晶说明书)

2.

问题还是:间接与直接访问之间的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坑爹啊.
这摆明就是一样的么。

不要说这么专业的名词么,这就是一般的IO口控制么

网友:
感觉只有单片机有外部扩展存储器的时候才用并口直接访问吧

网友:
外接存储器12864,采用并口直接访问。为什么呢? 和间接访问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