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不胜感激!

楼主:
我新手,最近在用MSP430F4152和MSP430F2132两款片子,因操作失误把2132的程序下到4152中还莫名其妙的第一次下载成功,之后再重新烧写4152的程序就一直不行,请高手帮忙告知下者时什么原因,改如何解决才能重新下载应有的程序啊!!!

网友:
用编程器烧写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就是用的JTAG编程器下载的不行,是不是我的错误操作片子烧坏了?不知道换BSL的的先将FLASH擦除后再下载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