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TMS320C6747)平台下的SD卡(SD模式)初始化问题

楼主:
本人调试SD卡初始化过程,一直没有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初始化的频率设为300KHz,初始化步骤如下:
1.延时74000次减法,(DSP的CPU为300MHz,SD clock 为300KHz,相当于74个SD 个clock)。一次减法是否就一个CPU clock?
2.发送CMD0
3.发送CMD8,回应正常。
4.循环发送CMD55+ACMD41。循环间隔50ms。发送ACMD41后能返回0x00FF8800,但最高位始终不为1,即SD始终处于busy状态,初始化不成功。

请大家多多指点。多谢

网友:
关于时钟周期,查了一下资料,一个指令,有若干机器周期/CPU周期,一个机器周期,一般就是一个时钟周期,也有两个时钟周期的。在DSP里面可以运行一个指令,看clock有几个,就是它的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