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己接电路是,单片机的地GND一般接哪儿

楼主:
我用的是12V电池,还有烧程序时候是只要连接串口就和单片机开发板一样使用方法了吗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单片机的地GND一般接哪儿"
狂笑不止...

网友:
GND接电池负极,但正极不要接12V啊!开发板有很多,不能说能下载程序了就和开发板一样了,有的开发板有在线仿真功能,但一般下载程序的芯片是不带仿真功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51单片机的GND接电源负极,正极可以通过三端稳压管7805接+5电压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啊。。。。 大哥你好像是在做一个小东西,不知道做好以后能不能帮发一个帖子让我们大家看看你做的什么东西啊,求果照,求开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呀,就一个小车,需要用四个减速电机,用红外线遥控器控制正反转和加减速,现在还有好多不明白的,有好多东西要版主辅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事啊。。。。愿意效劳啊。。。哈哈哈。。。。

网友:
实践才知道问题。。原来我也不懂

网友:
首先要有的概念,任何器件都有一个 输入 电源电压范围——当然,还有输入电流大小的范围,但这个很少有要求,所以就算了~~

另外 “还有烧程序时候是只要连接串口就和单片机开发板一样使用方法了吗”
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问题,因为,,,,难道你见过串口有几种方式连接?

哈哈,开个玩笑而已,我意思是,你用的是STC吧,STC就是用的串口下载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串口通信啊,自然就是“像和单片机开发板一样的使用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小子,眼睛这么尖?!

网友:
这个问题要多动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最近刚开始接触这个,所以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