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76输出5V把电感烧了

楼主:
我按LM2576的DATASHEET上典型输出5V的电路搭建了一个,元件都一样(电容耐压值少了点,不过电容没坏)。用12V1.3AH蓄电池供电。为什么会把电感烧了,把电感换成大的也一样。(电路检查了几次,接线没错)哪个大侠能解答一下?

网友:
二极管选的什么型号?没有接反吧?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选的型号不对要肖特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不对也不会烧电感的吧,我觉得可能是电感的电流参数太小了,如果输出1A,那电感最少也得5A

网友:
没碰倒过,这个片子我都用来做了好几个项目,产品在外面使用都一年了,都没烧过电感,那个二极管你换成SS34试一下啦
   或许是你的电感质量部过关,内部短路了吧,或被老板给黑了,伪劣产品。

网友:
开关电源中的储能电感选择除了容量外务必注意工作频率要满足,这是由磁芯材料决定的,另外电路和其它器件也必须正确,续流二极管的开关速度必须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