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面向寄存器编程方法的区别

楼主:
不知道下列两种直接用寄存器编程方法的区别,请指教。

第一种:

#include "hw_types.h"

#define SYSCTL_BASE 0x400FE000 /* 定义系统控制模块的基址 */

#define RCGC2 (SYSCTL_BASE+0x108) /* 时钟门控寄存器2,其位1控制GPIOB */

int main (void)

{

...

HWREG(RCGC2) |= 0x00000002; /* 选通GPIOB的时钟,即使能GPIOB */

...

第二种:

#define SYSCTL_BASE 0x400FE000 /* 定义系统控制模块的基址 */

#define RCGC2 (SYSCTL_BASE+0x108) /* 时钟门控寄存器2,其位1控制GPIOB */

int main (void)

{

...

RCGC2 |= 0x00000002; /* 选通GPIOB的时钟,即使能GPIOB */

...

//其中 HWREG(x)原型为:     #define HWREG(x)       (*((volatile unsigned long *)(x)))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好回答呢。

网友:
我最关心的是这种写法:RCGC2 |= 0x00000002; 是不是每次都直接写到寄存器中?或者读RCGC2寄存器的时候
例如:
unsigned long i;
...
i=RCGC2;
...
是不是每次都是从物理寄存器中直接读出?

网友:
#define HWREG(x)       (*((volatile unsigned long *)(x)))
是强制类型转换,HWREG(RCGC2) 可以实现对32位的操作;
而RCGC2 |= 0x00000002;就不一定了,有可能是对8位,16位,32位或者64位的操作。。。
而且还有volatile关键字,防止编译器优化。
RCGC2 |= 0x00000002;
RCGC2 |= 0x00000001;
编译器可能会把第一句优化掉,而RCGC2 |= 0x00000002;可能是你想要的硬件操作!
用库函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如果不想找麻烦,还是老老实实用库函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鸵鸟蝈蝈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