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拆过中国银行网银的口令牌么?

楼主:
中国银行的口令牌,到期时间是10/31/11,也就是今天,我一时去不了开办地重新领一个,我想着应该是到夜里24点以前还有效吧,没着急,想着下午再用网银,可是现在一看,口令牌已经不显示口令了(不是坏了,还显示其它字符),大家说说这有道理么? 到期时间应该是12点还是24点?

唉,我还想着失效之前往支付宝里充点钱呢,不过也无所谓,还有点。

也等着它失效呢,准备拆开来看看你里面究竟,还想着要是显示屏还能利用的话,用单片机做个低功耗的时钟之类的东西,不知道能否利用上,就怕不好拆呀,里面肯定是灌胶密封的。就是能用也不知道什么驱动方式,要多少IO口

网友:
我很少用口令牌,不好,还是插盘的好用,方便

网友:
这个真没拆过,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
拆拆看看  没拆过

网友:
你拆开把照片贴出来!

网友:
本来懒得着急弄的
还要弄照片什么的,麻烦呀,我只有个破旧的玩具式的相机,近距离不行呀,还得用摄像头,很麻烦的
也不知道好撬不好撬

既然有几个人想看,待会弄弄看

网友:
拆开是整个电路板除了几个触点以为都是整块胶粘在前面板上的,以后再拆吧

照照片好累

那位知道这几个触点能干什么呀?

上图:

还是好的吆,右下角还有显示一个“3”和一个符号,就是不显示口令了,到期自动不显示了。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算了,可能液晶屏弄不下来,会弄坏显示屏的可能

网友A:
触点估计是防拆电路的一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点估计是防拆电路的一部分吧

不是吧,应该是用来修改用的,估计回收后还可以换个壳子再用。不过我是不会还给银行了,反正我看到过说继续免费的。液晶可能会拆坏,再说液晶的接口一般比较娇嫩的。不过里面的晶振应该是超高精度的,可以用用,呵呵

网上查到的帖子有照片:http://bbs.kayou315.com/viewthread.php?tid=93088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猜的,怎么也不弄个防拆的电路,很多这种东西都有的。像计费的表类很多都是有的。

网友:
我拆过。给大家看下。暴力拆卸,液晶屏已经被我弄碎了,不然看不到里面的东东,那个黑色的是主控制芯片,那边晶体也封起来了。

网友:
我估计这个CPU就是裸体的,没穿衣服的那种,穿了个薄黑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