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232H5QD的UART1与UART0初始化配置难道不一样??

楼主:
LM4F232H5QD的UART1初始化后TX的状态不对,一直没有输出数据?
UART0 测试收发都正常。改成UART1就不行。端口由PA0、PA1改成PC4、PC5。 不知有没有高手遇到过?

网友:
还没见到M4呢 楼主已经开始着手实践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有地方被疏忽了。

网友:
终于找到了,原来跟M3一样,配置UART0的话 会默认为UART0功能,其他的UART口需要将IO外设功能设为UART才能有效!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是还不知道如何解决,求教!

网友:
我也遇到求助

网友:
贴上我的代码,自己看去吧!
int main(void)
{

    // 设置系统时钟工作在16M;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使能PC口;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

        GPIODirModeSet(GPIO_PORTJ_BASE,LED1,GPIO_DIR_MODE_OUT);
        GPIODirModeSet(GPIO_PORTJ_BASE,LED2,GPIO_DIR_MODE_OUT);

        GPIOPinWrite(GPIO_PORTJ_BASE,LED2,LED2);

        //输出电流强度为2mA;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J_BASE,LED1,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输出电流强度为2mA;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J_BASE,LED2,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使能UART1模块;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设置PC4、PC5工作在UART模式;
        ROM_GPIOPinTypeUAR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GPIO_PIN_5);

     //设置PC4口为UART功能;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U1RX);
         //设置PC5口为UART功能;
         GPIOPinConfigure(GPIO_PC5_U1TX);

    // 配置UART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无校验位;
         UARTConfigSet(UART1_BASE,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使能UART1模块;
    ROM_UARTEnable(UART1_BASE);

           //使能UART1中断;
        ROM_IntEnable(INT_UART1);

        //启动UART接收中断和超时中断;
    ROM_UARTIntEnable(UART1_BASE, UART_INT_RX);

    // 发送字符串 Hello M4 ;
   // UARTSend((unsigned char *)"Hello M4 ", 12);

        //开启总中断;
    ROM_IntMasterEnable();

    //等待接收串口数据;
    while(1)

网友:
请教下,怎么区分中断函数里是接收中断还是发送中断,能贴上代码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