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无操作系统下的raw api应用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FPGA做网络实验,试验lwip在raw模式下的性能,

s3e 500的板子,mb核+xilkernel4.0+lwip130,已经调通,ping功能,tcp和udp收发数据正常,

ping开发板的平均延时在4ms左右(偶尔会超时)……跑上系统基本没任何实用价值了。

在raw模式下,官方文档只给了一个lwip协议栈初始化和添加网络接口的代码框架,无法ping通,

关于TCP/UDP的连接部分也只有一个框架,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底层接口函数,

网上的一些文档找了一下,基本就是翻译的官方文档,

广州志远的那篇内部文档我也看了,原码也研究了一下,很简单的实验,但是在板子上还是没有跑成功。

我的程序很简单,测试有没有收到UDP包,收到一个输出一次。

我用wireshark分析了一下数据包,主机首先发送ARP包的时候,开发板根本就没响应,

主机没有收到ARP应答包,然后UDP包就不发了,所以也就接受不到UDP包了,

是不是也要注册ARP包的相关处理函数。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天了,也找不到一个可用的实例,那个好心人帮帮我啊……

下面就是代码,需要关注的部分我会说明,求高人指点,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 <stdio.h>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emaclite.h"
#include "lwip\init.h"
#include "lwip\mem.h"
#include "lwip\memp.h"
#include "lwip\ip_addr.h"
#include "lwip\netif.h"
#include "netif\xadapter.h"
#include "lwip\udp.h"

//建立UDP连接

void udp_test_init();

//接收到UDP包的回调函数
void UDP_receive(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addr, u16_t port);

int main(void)
{
 struct netif *server_netif;
 u8_t ip[] = {192,168,1,169};
 u8_t mac_ethernet_address[] = {0x0, 0x0a, 0x35, 0x0, 0x2};
 struct ip_addr ipaddr, netmask, gateway;

 //lwip init
 lwip_init();//lwip协议栈初始化
 xil_printf("Lwip init success!\r\n");
 server_netif = mem_malloc(sizeof(struct netif));
 if(server_netif == NULL) {
  xil_printf("malloc error1\r\n");
 }

 //initialize ip address
 IP4_ADDR(&ipaddr,192,168,1,ip[3]);
 IP4_ADDR(&netmask, 255,255,255,0);
 IP4_ADDR(&gateway, 192,168,1,1);

 //add network interface to netif_list,and set it default

 //添加网络接口
 if(!xemac_add(server_netif, &ipaddr, &netmask, &gateway, mac_ethernet_address,
    XPAR_EMACLITE_0_BASEADDR)) {
  xil_printf("Error adding N/W interface1\r\n");
  return (-1);
 }
 xil_printf("Add interface success!\r\n");
 //set default and set up
 netif_set_default(server_netif);
 //enable platform interrupts
 //microblaze_enable_interrupts();
 //interface set up
 netif_set_up(server_netif);
 xil_printf("interface is set up!\r\n");

//以上都是xilinx官方文档提供的初始化代码,无需关注

 //start application
 udp_test_init();
 //

 //receive and process packets

//此循环结构用于轮询网络接口,是否有数据到达,官方文档提供
 while(1) {
  //receive packets
  xil_printf("Start to receive packets!\r\n");
  xemacif_input(server_netif);//
  //transfer data
 }

}

void udp_test_init()
{
 //struct ip_addr ipaddr;
 struct udp_pcb *udp_1;
 udp_1 = udp_new();//建立UDP连接
 udp_bind(udp_1, IP_ADDR_ANY, 5000);//绑定端口
 udp_recv(udp_1, UDP_receive, NULL);//注册接收数据的回调函数
}

void UDP_receive(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addr, u16_t port)
{
 //struct ip_addr destaddr = *addr;
 //struct pbuf *p1;
 //p = pbuf_alloc(PBUF_RAW, 1080, PBUF_RAM);
 if(p != NULL) {
  xil_printf("data received!!!!\r\n");
  pbuf_free(p);
 }
}

网友:
我也遇到了在raw模式下ping不通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啊?

网友:
你没有回调过程中没有获取远程主机ip地址导致的。。

网友:
楼主,你的LWIP整出来了吗,能给小弟交流交流吗,我的QQ244816711.希望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