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波形输出

楼主:
各位大侠,最近小弟自己做了一块2812的最小系统板,用于驱动电机,焊好调试,写了个小程序,程序内容为12个pwm输出不同占空比,EVA的六路PWM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波形,EVB的六路就啥都测不到,求指教究竟有神马原因会导致这样,代码如下:
//
//      TMDX ALPHA RELEASE
//      Intended for product evaluation purposes
//
//###########################################################################
//
// FILE: DSP28_Example.c
//
// TITLE: DSP28 CPU_Timer example program.
//
//###########################################################################
//
//  Ver | dd mmm yyyy | Who  | Description of changes
// =====|=============|======|===============================================
//  0.55| 06 May 2002 | S.S. | EzDSP Alpha Release
//  0.57| 27 May 2002 | L.H. | No change
//###########################################################################

// Step 0.  Include required header files
         // DSP28_Device.h: device specific definitions #include statements for
         // all of the peripheral .h definition files.
         // DSP28_Example.h is specific for the given example.

#include "DSP28_Device.h"
void Init_Port(void);//系统外部引脚初始化
void Init_Time1(void);//通用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3(void); //通用定时器2初始化
Uint16 temp,temp1;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Init_Port();//初始化端口
Init_Time1();
  Init_Time3();
EINT;
ERTM;

for(;;)
{

}

}
void Init_Port(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0x00ff;
    GpioMuxRegs.GPBMUX.all=0x00ff;
EDIS;

}

//通用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1(void)
{
    EvaRegs.T1PR=0x2710;//周期设置计数10000个
  EvaRegs.T1CMPR=0x0000;//比较器
  EvaRegs.T1CNT=0x0000;//计数器
  EvaRegs.T1CON.all=0x1042; //控制器
// EvaRegs.T2PR=0x0fff;//周期
 // EvaRegs.T2CMPR=0x03C0;//比较器
 // EvaRegs.T2CNT=0x0000;//计数器
 // EvaRegs.T2CON.all=0x1042;//控制器    具体可以看书里控制器具体位是怎么样

EvaRegs.CMPR1=0x0C00;    //设置比较寄存器比较值
EvaRegs.CMPR2=0x3C00;
EvaRegs.CMPR3=0xFC00;

    EvaRegs.ACTR.all=0x0666;//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
EvaRegs.DBTCONA.all=0x0000;//禁止死区
EvaRegs.COMCONA.all=0xA600;//比较控制寄存器
}
//通用定时器3初始化
void Init_Time3(void)
{
    EvbRegs.T3PR=0x2710;//周期
  EvbRegs.T3CMPR=0x0000;//比较器
  EvbRegs.T3CNT=0x0000;//计数器
  EvbRegs.T3CON.all=0x1042; //控制器
// EvbRegs.T4PR=0x0fff;//周期
 // EvbRegs.T4CMPR=0x3C00;//比较器
 // EvbRegs.T4CNT=0x0000;//计数器
 // EvbRegs.T4CON.all=0x1042; //控制器

    EvbRegs.CMPR4=0x0c00;
EvbRegs.CMPR5=0x3C00;
EvbRegs.CMPR6=0xFC00;

    EvbRegs.ACTRB.all=0x0666;//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
EvbRegs.DBTCONB.all=0x0000;//禁止死区
EvbRegs.COMCONB.all=0xA600; //比较控制寄存器

//===========================================================================
// No more.
//===========================================================================

网友:
这个偶没用过2812,但是你可以在仿真里看看程序有没有跑到你想要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个搞定了,是在外设高速时钟使能问题上出了问题

网友:
哦。搞定就OK 。做软年编程要仔细,至少明白原理

网友:
各位大侠,最近小弟自己做了一块2812的最小系统板,用于驱动电机,焊好调试,写了个小程序,程序内容为12个pwm输出不同占空比,EVA的六路PWM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波形,EVB的六路就啥都测不到,求指教究竟有神马原因会导致这样,代码如下:
//
//      TMDX ALPHA RELEASE
//      Intended for product evaluation purposes
//
//###########################################################################
//
// FILE:DSP28_Example.c
//
// TITLE:DSP28 CPU_Timer example program.
//
//###########################################################################
//
//  Ver | dd mmm yyyy | Who  | Description of changes
// =====|=============|======|===============================================
//  0.55| 06 May 2002 | S.S. | EzDSP Alpha Release
//  0.57| 27 May 2002 | L.H. | No change
//###########################################################################

// Step 0.  Include required header files
         // DSP28_Device.h: device specific definitions #include statements for
         // all of the peripheral .h definition files.
         // DSP28_Example.h is specific for the given example.

#include "DSP28_Device.h"
void Init_Port(void);//系统外部引脚初始化
void Init_Time1(void);//通用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3(void); //通用定时器2初始化
Uint16 temp,temp1;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Init_Port();//初始化端口
Init_Time1();
Init_Time3();
EINT;
ERTM;

for(;;)
{

}

}
void Init_Port(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0x00ff;
    GpioMuxRegs.GPBMUX.all=0x00ff;
EDIS;

}

//通用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1(void)
{
    EvaRegs.T1PR=0x2710;//周期设置计数10000个
EvaRegs.T1CMPR=0x0000;//比较器
EvaRegs.T1CNT=0x0000;//计数器
EvaRegs.T1CON.all=0x1042; //控制器
//EvaRegs.T2PR=0x0fff;//周期
//EvaRegs.T2CMPR=0x03C0;//比较器
//EvaRegs.T2CNT=0x0000;//计数器
//EvaRegs.T2CON.all=0x1042;//控制器    具体可以看书里控制器具体位是怎么样

EvaRegs.CMPR1=0x0C00;    //设置比较寄存器比较值
EvaRegs.CMPR2=0x3C00;
EvaRegs.CMPR3=0xFC00;

    EvaRegs.ACTR.all=0x0666;//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
EvaRegs.DBTCONA.all=0x0000;//禁止死区
EvaRegs.COMCONA.all=0xA600;//比较控制寄存器
}
//通用定时器3初始化
void Init_Time3(void)
{
    EvbRegs.T3PR=0x2710;//周期
EvbRegs.T3CMPR=0x0000;//比较器
EvbRegs.T3CNT=0x0000;//计数器
EvbRegs.T3CON.all=0x1042; //控制器
//EvbRegs.T4PR=0x0fff;//周期
//EvbRegs.T4CMPR=0x3C00;//比较器
//EvbRegs.T4CNT=0x0000;//计数器
//EvbRegs.T4CON.all=0x1042; //控制器

    EvbRegs.CMPR4=0x0c00;
EvbRegs.CMPR5=0x3C00;
EvbRegs.CMPR6=0xFC00;

    EvbRegs.ACTRB.all=0x0666;//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
EvbRegs.DBTCONB.all=0x0000;//禁止死区
EvbRegs.COMCONB.all=0xA600; //比较控制寄存器
}

//===========================================================================
// No more.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是想说明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