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TB0模拟串口发送?下面程序有什么错?

楼主: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CLK();
  P1SEL=0x00;
  P1DIR=0xff;
  P1OUT=0x00;
  Init_TB();//TB初始化
  P4SEL=0x01;//P4.0作为外围模块引脚使用
  P4OUT=0x01;
  _EINT();//开总中断
  while(1)
  {
    delay_s(1);
    TxByte(0x01);
  }
}

#include "msp430f149.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UARTBittime=833;//波特率所需计数个数]
uint  UARTBitime_5=417;
unsigned short  TxByte0;//移位发送缓冲
uchar  TxBitCnt0;//发送位数计数

extern void  Init_TB();//TB初始化
extern void  TxByte(unsigned short byte0);//发送子程序

void  Init_TB()
{
  TBCTL=TBSSEL_2+TBCLR;//选择SMCLK,清除TAR
  TBCTL|=MC1;//连续计数模式
  TBCCTL0|=OUT;//默认CCR0的比较输出为1
}
void  TxByte(unsigned short byte0)//发送子程序
{
  TxByte0=byte0;
  TxBitCnt0=0x0a;//一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TxByte0|=0x100;//添加停止位
  TxByte0=TxByte0<<1;//添加起始位
  TBCCR0=TBR;//从当前计数值开始发送,开始中断
  TBCCR0+=UARTBittime;//增加1数据位定时间隔
  TBCCTL0=OUTMOD0+CCIE;//设置输出模式1  打开中断,开始发送
  while(TBCCTL0&CCIE);//等待一帧发送完毕,即等待发送完毕后关闭中断允许
}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TBCCR0  CCIFG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P1OUT=0xff;
  TBCCR0+=UARTBittime;//重装下一位时间(当前时间+1位时间)
  if(TxBitCnt0==0)//所有数据位发送完毕
        {
          TBCCTL0&=~CCIE;//关闭捕获/比较中断,发送结束
        }
  else
        {
          if(TxByte0&0x0001)//判读最低位为1还是0?
             TBCCTL0&=~OUTMOD2;//发送逻辑1  //输出模式1 置位模式
          else TBCCTL0|=OUTMOD2;//发送逻辑0  //输出模式5  复位模式
          TxByte0=TxByte0>>1;//下一位
          TxBitCnt0--;
        }
}

网友:
已经搞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