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rlib.a文件

楼主:
使用IAR来开发LM3是从ZLG的书上学来的,但是ZLG的方法总需要与driverlib.a文件绑定在一起,把工程传给同学时,因为同学的库安装的路径不同,程序运行时总会提示找不到driverlib.a对应的.c文件,请问该如何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自己给一个解决方案吧,把库文件中用到的.c文件添加到工程里就可以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A:
建一个driverlib文件夹,把driverlib.a文件及所有的.c和.h拷进去,每个新建的工程里面都拷一份这个文件夹,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driverlib文件夹,把driverlib.a文件及所有的.c和.h拷进去,每个新建的工程里面都拷一份这个文件夹,就没事了。。

这样好像不行哦……因为driverlib.a文件里面记录了生成.a文件的原始的.c和.h的路径,如果在原始路径上找不到这些文件(在别人电脑上很可能会发生,因为有人喜欢起西文名,有人更喜欢起中文名),就会出现我前面提到的问题了。

所以,目前我的解决方案还是——不要用driverlib.a文件了^_^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还和编译器本身设置有关,要设置搜索路径的。。。

网友C:
我没办法截图给你,直接跟你描述一下,你可以试试。

1、打开你的IAR工程文件,直接将工程目录中lib下的driverlib.a  Remove掉。这个时候编译并不一定会出错,但是Bulid肯定出错,因为没有.a嘛;
2、打开“Project->Options”,找到“Linker”下的“Library”,然后在“additional libraries”框里填入.a的相对路径,比如:“$TOOLKIT_DIR$\lib\Luminary\driverlib.a”
3、“Automatic runtime library”选项打勾,点ok即可

再试试buil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办法截图给你,直接跟你描述一下,你可以试试。 1、打开你的IAR工程文件,直接将工程目录中lib下的driverlib.a Remove掉。这个时候编译并不一定会出错,但是Bulid肯定出错,因为没有.a嘛; 2、打开“Projec ...

这个方法就管用的前提是,其它电脑上有.a文件而且库文件也安装在IAR默认的目录下……

其实不用.a文件也可以build成功(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我已经在多台电脑上试过了……

也许我太吹毛求疵了,修改一下路径也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呵呵

幻想哪一天能写最底层的,不再依赖IAR的startup就好了,也许那个时候就彻底的自由了

网友:
你可以自己生成一个库文件呀,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