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 Vds电压规格取值

楼主:
各位大侠

请教MOS管Vds极最大电压取值问题

线路中Vds 用示波器能量测到最大电压有时会超出30v

查 datasheet Vds 最大电压为60V,

请问此mos管实际工作时是否会被击穿的可能

为保证mos 能正常工作是否是

1,实际线路Vds不超出30v

2,mos 规格Vds电压大于60v

以上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
现在好多的简易充电器的开关管是用13001,它的电压不同的厂家稍有不同,我曾经比较过,韩国的比MOTOROLA的稍高那么一点点。都是六百多伏至七百伏。
但开关电源中的最低反压是电源电压的二倍,即310X2=620,
可以想一想,为了节约成本,都是这样用的。

对于楼主的问题,一般地,其应用中的最高可能电压是管子的标称电压的0.7~0.8是恰当的,记着是“最高可能电压”。

反压余量太大,会增加成本,太小会给可靠性带来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