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mperature Sensor中的按键中断如果发生在温度平均计算中间会影响么?

楼主:
当作休闲,整理官方和我的改编的程序的注释和框图,想起之前的一个疑惑,写下来问问,怕忘了

主程序循环中:
for (i = 0; i < 8; i++)
tempAverage += tempMeasured;
tempAverage >>= 3; // Divide by 8 to get average

按键中断:
if (applicationMode == APP_APPLICATION_MODE)
{
tempCalibrated = tempAverage;
calibrateUpdate = 1;
}

如果中断发生在for循环中间会有影响么?

官方主程序没有或者一下在找不到的可到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8725-1-1.html,其中有官方链接,附件里也有

网友:
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
第一IO口的中断程序中没有改变,tempAverage的值。如果你考虑中断的时间,就中断响应时间+中断服务程序,就都是us级的。而温度的变化也不可能那么快,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A:
中断不会发生在累加期间而在除以8之前么?那么tempCalibrated = tempAverage;会得到什么样的值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不会发生在累加期间而在除以8之前么?那么tempCalibrated = tempAverage;会得到什么样的值呢?

也说是我的理解,中断可以在任意条指令执行处发生,但是发生后所用到的寄存器全部会压栈(这个时候肯定有些变量的值还没计算完,所以可以认为是“错误”的值),中断执行完后,数据弹出,继续刚才的计算。所以对于这个代码应该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说是我的理解,中断可以在任意条指令执行处发生,但是发生后所用到的寄存器全部会压栈(这个时候肯定有些变量的值还没计算完,所以可以认为是“错误”的值),中断执行完后,数据弹出,继续刚才的计算。所以对于 ...

啊啊啊!
难道这的如此?当看到回帖我以为wstt开玩笑可能在耍弄别人呢,连德州仪器在线都这样回答呀
我说的是tempCalibrated的值呀,按键的作用应该就是将tempCalibrated值设为当前的平均温度empAverage值呀,如果在主程序for循环中发生中断,tempCalibrated可能就是近似于平均温度的倍数了

我开始还是故意发这个帖子认为肯定是bug无疑呢,虽然委婉地有点过分,不过还是可以看看德州仪器是否够大气,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德州那么多产品,工程师可能也很忙,再说这个小东西也不是什么对工程师也不一定放在心上,最多是管理还带进一步加紧不能懈怠,应该是给个奖品给我比遮掩强的

看来我还得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啊啊!难道这的如此?当看到回帖我以为wstt开玩笑可能在耍弄别人呢,连德州仪器在线都这样回答呀我说的是tempCalibrated的值呀,按键的作用应该就是将tempCalibrated值设为当前的平均温度empAverage值呀,如果在主 ...

刚没明白你的意思,现在知道了。
你想说的是IO中断发生后,会将tempAverage 赋值给tempCalibrated,但是当前的tempAverage 是没有计算完的,
这个时候会发生错误。

网友:
单从逻辑上看,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风险 。
可以做试验验证下,在以上for循环中设置一个断点(断点位置确定是for循环没有运行完)或者在右移3位前设置断点,代码运行到这里会停下来;并在port1的中断中设置断点,接着可以按下按键,然后运行代码,查看中断服务函数中变量的值

网友:
这个还用试吗

反正我在我的改编的程序中早就放到主程序是TIMER_UART_MODE的时候赋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说是我的理解,中断可以在任意条指令执行处发生,但是发生后所用到的寄存器全部会压栈(这个时候肯定有些变量的值还没计算完,所以可以认为是“错误”的值),中断执行完后,数据弹出,继续刚才的计算。所以对于 ...
以为您是不是不好驳我的面子,所以我还是后来看了一下的
不过还是没明白,汇编不熟悉,能不能给解读一下?

本来想到官方找看看现在有没有最新的版本,
但是找了半天好像还没找到板载源代码现在的下载地方然后出现:

也就 不再找了,还是那原来的LauchPad源代码slac435c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Moving average filter out of 8 values to somewhat stabilize sampled ADC */
    tempMeasured[tempMeasuredPosition++] = ADC10MEM;
    if (tempMeasuredPosition == 8)
      tempMeasuredPosition = 0;
    tempAverage = 0;
    for (i = 0; i < 8; i++)
      tempAverage += tempMeasured[i];
    tempAverage >>= 3;                      // Divide by 8 to get average

    if ((--uartUpdateTimer == 0) || calibrateUpdate )
    {
      ConfigureTimerUart();
      if (calibrateUpdat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风险,正如7楼里面我说的。
这样修改
增加:关闭GIE
for (i = 0; i < 8; i++)
      tempAverage += tempMeasured;
    tempAverage >>= 3;                      // Divide by 8 to get average
增加:打开GIE
这样可能可以避免这个风险
或者这段处理干脆在ADC的中断里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