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TFT彩屏是这么回事?

楼主:
这个问题,要换作平时,我一定不会在这发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可耻问题。不过这回情形有点不同。

小弟最近在计划弄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项目。

很重要的一个人机界面,需要做的比较漂亮,提高用户的体验。

此前我只弄过1602,彩屏从没接触过。
更别说这回上的分分钟是10寸到14寸之间的大彩屏。

人机界面当然只是所有模块中的一个——所以任务比较重啊——我是说,光确定系统要求的性能,用以处理器选型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阵子只有晚上有时间网上看看资料,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到今晚,才有了一点点认识。以下说说理解和疑问,希望列位看官 指教指教。

比较大尺寸的TFT彩屏,听Q里的朋友说,7寸以上列入此范畴。
分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带LCD控制器接口的高级微处理器直接控制,于是我在AVR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里说“对于7寸以上的TFT彩屏,没有ARM7(还是9)以上级别的玩意,没办法流畅”。
另一种,则是 显示屏本身带有驱动板,据我所知(上班的内容,有接触到VGA视频,虽然不是我直接负责)
这个驱动板本身应该是提供一个较大的外部RAM显存。其作用主要是两个,作为一个缓存,在提高显示速度的同时,减轻对微处理器的负担;另一个的话应该是用硬件完成对彩屏的底层IO等驱动,简化编程。

另外,对于尺寸更大,比如说12寸以上,还是更大,具体数字不记得了,一般都是直接逻辑电路控制,比如CPLD。

所以,对于我的这个应用来说,估计我是跑不了 驱动板 方式——其实这样也好,我可以借此减轻对处理器的要求。总不能因为一个显示模块,无端把微处理器的级别拉高。
如此一来,我的理解就是。
其实对显示屏的操作就如同操作一块外部RAM,我只要对相应引脚编程,就可以了?

工作,因为图像处理一块不是我直接处理,所以我对这种较大尺寸的图像编程,其对处理器性能的要求,我没太大把握,所以迟迟不敢随便定型。

请各位说说看法,谢谢!!

网友A:
有一种串口屏,直接可以通过单片机串口收发指令来操作(当然,屏里是用ARM等微处理器来控制的,只是将指令、格式以一定协议标识起来,以供其他设备调用);时间紧的话,干脆买现成的那种工业组态的屏吧,做界面比较快;时间充足的话,用ARM慢慢搞驱动、做界面!呵呵,纯粹个人意见,只是看到个别人这样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串口屏,直接可以通过单片机串口收发指令来操作(当然,屏里是用ARM等微处理器来控制的,只是将指令、格式以一定协议标识起来,以供其他设备调用);时间紧的话,干脆买现成的那种工业组态的屏吧,做界面比较快 ...

能具体说说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不?

网友B:
用迪文的界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迪文的界面吧

迪文做界面,真的很方便,通过PS那些可以做得很漂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业组态 的 是什么意思?
是那种 工控板 还是 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瞧瞧 迪文 是啥先

网友:
看了看,要真有迪文 那种 电子菜谱 的水平那也差不多了。
就是要再大一点,不过他说,是 任意尺寸的,太好了。

只是有点担心,它用串口,速度够不够。

谢谢 4L和5L两位兄弟的推荐啊。

果断跟它们联系一下。

网友:
刚才在迪文上看了看。
东西是挺多,资料看起来也挺丰富的。

但是,后来想了想,一个10.4寸的液晶屏要800左右。
这个价,够我出去买一个17到19寸的普通屏了。

只是不知道那个屏有没有 驱动板,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标准的驱动板。

网友:
话说,前边问的问题真是够弱智的。
肯定会有通用驱动板,而且还会有 通用驱动。

刚才想了想,一个10.4寸的屏就要800太贵了。
后来试着查了查 触摸屏,没想到 ,查到一个叫TouchKit,.哇塞,人家15寸,还是触屏,也才300多。

又查了查,果断有驱动板,并且还有资料,是 各种操作系统的 驱程。

不过到了这步,对它的控制是不是就如同一般显示器呢——我接触过使用SDL这款第三方多媒体库做过简单的图像显示程序

貌似再问很弱智,于是打开手边的两本 嵌入式设备的书瞧一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串口屏就是像迪文那种屏,自己用过,挺方便!通过单片机串口收发指令来操作!速度可以,最高用115200的波特率,只是价格很贵!如果键码多的话,处理键值就要烦锁一点!工业组态屏操作就要方便点,它一般是配合组态软件一起卖,有的公司是分开的!像mcgs、信捷这些都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给指了条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