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牛解读代码!!

楼主:
这是我买51时送的单片机例程,现在时间仓促,我想从里面提取红外接收的那一部分用于控制四个电机的加减速,正反转,谁能帮我解读下

程序代码如下:

/********************************************************************************
*  描述:                                                                       *
*          lcd1602显示 遥控键值读取器                                          *
*         lcd1602显示 遥控器接p3.2                                             *
*          喇叭接p1.5  继电器接p1.4                                            *
*         17(40h)键按下,继电器吸合。19(04h)键按下,继电器关闭。               *
*       连接方法:使用红外功能时 J1跳线短接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beep();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BEEP = P1^5;         //蜂鸣器驱动线
sbit RELAY= P1^4;         //继电器驱动线

uchar IRCOM[7];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N = P2^7;

uchar code  cdis1[ ] = {" Red Control "};
uchar code  cdis2[ ] = {"  IR-CODE: --H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15);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main()
{
   uchar m;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RELAY=1;

    delay1(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while(1) ;

} //end main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lcd_pos(0x4b);
     lcd_wdat(IRCOM[6]);        //第一位数显示
     lcd_pos(0x4c);
     lcd_wdat(IRCOM[5]);        //第二位数显示

     beep();
     EX0 = 1;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红外发送和接收是怎么一回事,其次你得把对应电机部分的红外解码电路弄好了,然后才是程序设计部分。程序设计部分也要每一个函数是什么意思。了解那些是发射红外信号的,那些是接收和处理信号的。如果什么都不了解,谁也帮不了你!
建议先学一下基础的东西,路要一步一步走,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网友:
感觉这个代码写得够明白的了,无须解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时候不要太急啊,你心急了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说实话红外编码就是用外部中断计数脉冲宽度的过程,你要看懂红外调制的原理啊 不要懒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吧

网友:
楼主那个是延时测脉宽。实用性要低于定时器测脉宽。基本只有学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