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
我想调G2板子上的ADC10,写了这个程序,从P1.1输入,当输出超过一定值P1.0灯灭、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0 = SREF_0+ADC10SHT_2 + ADC10ON + ADC10IE+REFON;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ADC10CTL1=INCH_1+CONSEQ_0;
  ADC10AE0 |= BIT1 ;                      // P2.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if (ADC10MEM < 0x1FF)
      P1OUT |= BIT0;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P1OUT &= ~BIT0;                        // Set P1.0 LED on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大家帮忙看下,或者你有你试验成功的上传一份哈。简单的就好。。谢谢

网友:
这个中断是什么目的呢?
还有时钟源的选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把程序改成以下这样,去了中断,当把P1.1引脚加VCC的时候等还是不灭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0 = SREF_0+ADC10SHT_3+ADC10ON + REFON; //选VCC为基准,16xADC10CLKS,ADC10 开,基准开
  ADC10CTL1=INCH_1+CONSEQ_0+ADC10DIV_1+ADC10SSEL_2;//选通道A1,2分频,MCLK
  ADC10AE0 |= BIT1 ;              //选择通道A1
  P1DIR |= BIT0;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选转换使能+开始转换
    if (ADC10MEM < 0x1FF)

      P1OUT &=~ BIT0;                   //off
    else
       P1OUT |=BIT0;       //on

  }
}
谢谢您。

网友:
什么时候转换完成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重新测了一下,上面的第二个程序是对的。谢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