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45V输出太阳能电池板控制电路

楼主:
有几块200W45V的太阳能电池板,想用来供电,首先存到电池里,然后逆变供电,逆变后估计有300W功耗,电池用12V100Ah并联两块,太阳能电池估计也是并联两块,那么太阳能控制电路怎么设计呢?大家提提建议吧

网友:
比较理想的是一个模块跟电池充电,,一个模块进行逆变控制。再一个模块控制逆变部分直流从哪儿来,电池还是太阳能电池板,也就是电源管理部分。

网友:
两个模块应该就可以了吧,一部分用来对电池充电,一部分直接从电池逆变~~

网友:
电瓶不是两块并联应该是串联,这样和太阳能板才配套,同时也让逆变器的供电流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