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编码器,电机一直正反转,计数不正确

楼主:
电机一直工作在正反转状态,时间稍微长点就能看出来,编码器计数和电机的位置错位了,应该是在正反转的时候,一个方向减计数比另一个方向加计数多了。这是什么问题,软件还是硬件,求大神出马

网友:
额   编码器接口没配置,直接初始化了,,, 下面是初始化函数
void Encoder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 // No prescaling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1, TIM_EncoderMode_TI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6   ;//;TIM_ICFilter_Mask  6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1->CNT = T1_Register_val;

 TIM_Cmd(TIM1, ENABLE);
}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5296-1-6.html
计数差一两个正常,否则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反复多次的偏差可以用回零位校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的码值不对,相应的零位也不对了,,,

网友:
0位与码值无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你是直接把编码器接到stm32的引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输出确定个数的脉冲呢——真心求教——求详解——

网友:
我的码盘也是这样的.
高速时码盘计数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低速和回转时,这个是得从硬件上面解决.
码盘一般都有一个回0位信号,你看能不能用这个信号改进一下

网友:
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
只是我的使用CPLD计数的。
谢啦!

网友:
大部分编码器都有零信号,编码器每转动一圈发出一个零点信号。
零点信号连接到STM32 IO利用外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定时器复位,修正累计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