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c下载失败

楼主:
Cyclone 3的芯片,在下载*.sof下载成功,但是*.jic总是下载失败,显示错误是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A:
如果nCONFIG或nSTATUS脚被拉低,用Quartus® II软件加载EPCS配置器件,可能会报"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错误。

在一些案例里,微处理器或者坏的上拉电阻可能触发这两个信号被拉低,从而导致Quartus II软件产生"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错误信息。

另外,如果串行闪存加载器Serial Flash Loader(SFL)的镜像不存在,也可能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nCONFIG或nSTATUS脚被拉低,用Quartus® II软件加载EPCS配置器件,可能会报"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错误。
在一些案例里,微处理器或者坏的上拉电阻可能触发这两个信号被拉低,从而导致Qua ...

确实是nCONFIG被拉低了,但是引脚明显已经上拉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chenzhao2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