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定时器大家最多的是用作什么呢?

楼主:
几乎所有的MCU都会带有一个或者多个定时器,
大家一般拿它来做什么呢?
咱们做个小调查看看,定时器那些方面使用的最多。

网友A:
做多任务的时候,这个应该比较有用吧!

网友:
数码管啊 啥啥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乐泡的意思是做系统ti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多任务的时候,这个应该比较有用吧!

乐泡的意思是提供system tic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普通定时器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
做标志用的吧,对不频繁变化的信号也没必要一直等着,开个定时器一会看一下~

网友:
对时序要求高的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普通定时器咯

你这么一说,就没法细化下去了。

一般用用么,定时扫描,定时触发AD,器件操作延时的定位等

网友:
这个用途太多吧
我都觉得定时器太少了,多了的又贵,不过msp430的定时器好像可以一个顶多个用途,主要是懒,不然我就写个帖子看看能不能混个奖品试试了
我前一段时间用过富士通的,不过有一阵子没动了,记性差,什么时候做个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途太多吧
我都觉得定时器太少了,多了的又贵,不过msp430的定时器好像可以一个顶多个用途,主要是懒,不然我就写个帖子看看能不能混个奖品试试了
我前一段时间用过富士通的,不过有一阵子没动了,记性差,什 ...

可以关注下这个活动,很有机会获得奖品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I/TI_study20111008/index.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关注下这个活动,很有机会获得奖品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I/TI_study20111008/index.html

还有我那个上位机的还没弄完结呢,我倒是想着弄个系列大家共同学习的,可是我还记着别的事呀。看有时间什么时候试试,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接触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