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type.h头文件

楼主:
我在论坛了下载了LPC1768的示例程序,基本上都是官方的那个,但是他们每个main都有引入一个头文件type.h,然而示例程序里并没有包含type.h,结果总是编译不过,我知道这个头文件里面都是各种数据类型的定义,自己写又写不了那么多,请问前辈们谁有type.h,传给小弟,谢谢了。

网友:
示例程序中的common里的确有一个type,但那个只有1K,里面几乎没东西。不明白,既然给了示例程序,而且每个都有用到type,但是他却给个空的type头文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量类型定义,可能没有用吧

网友:
有1K,证明还是有东西,怎么能说空呢
话说,那里面究竟有啥

网友:
#include

#ifndef __TYPE_H__
#define __TYPE_H__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void *)0)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endif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endif  /* __TYPE_H__ */
只有这些,确实没什么用,而且每个例程都要调用它,但他不全,历程调用那些变量定义他都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