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有用过可见光传感器吗?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有用过可见光传感器吗?在测试使用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参与哦

网友:
我只记得美信和intersil有这种传感器
这类传感器都是数字的,配置下就能用了,貌似挺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可见光传感器有很多种,光敏电阻、光敏二三极管都有,还有集成式的,要根据应用的需求进行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