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我的程序哪儿有问题啊

楼主:
我用hot51开发板做实现测量电压和输出相同电压的功能,但是没有响应,麻烦大家指出我程序的问题,谢谢了 /* PCF8591四路电压 LCD1602显示 参考电压接至5V电源 */ /* 最小输出电压:0.00V 最大输出电压:5.00V 分辨率:0.02V */ /*******************************************************************/ //-----------------------函数声明,变量定义------------------------ #include #include sbit SDA=P3^6; sbit SCL=P1^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sdata P0 //显示数据码输出口 sbit LCD_RS = P2^5; sbit LCD_RW = P2^6; sbit LCD_EN = P2^7; uint data dis[4]={0x00,0x00,0x00,0x00}; //定义3个显示数据单元和1个数据存储单元 uchar code dis4[] = {"1- . V 2- . V"}; uchar code dis5[] = {"3- . V 4- . V"};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 bdata SystemError; //从机错误标志位 /*********************** PCF8591专用变量定义 ***********************/ #define PCF8591_WRITE 0x90 #define PCF8591_READ 0x91 #define NUM 4 //接收和发送缓存区的深度 uchar idata receivebuf[NUM]; //数据接收缓冲区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5);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 /* 数据处理与显示 */ /* 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16进制转换为ASCLL码。 */ /* */ /******************************************************************/ show_value(uchar ad_data) { dis[2]=ad_data/51; //AD值转换为3为BCD码,最大为5.00V。 dis[2]=dis[2]+0x30; //转换为ACSII码 dis[3]=ad_data%51; //余数暂存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一位 dis[1]=dis[3]/51; dis[1]=dis[1]+0x30; //转换为ACSII码 dis[3]=dis[3]%51;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二位 dis[0]=dis[3]/51; // dis[0]=dis[0]+0x30; //转换为ACSII码 } //------------------------------------------------------------------- // 函数名称: iic_start() // 函数功能: 启动I2C总线子程序 //------------------------------------------------------------------- void iic_start(void) {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高到低一次跳变,I2C通信开始 SDA = 1; SCL = 1; delayNOP(); // 延时5us SDA = 0;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_stop() // 函数功能: 停止I2C总线数据传送子程序 //------------------------------------------------------------------- void iic_stop(void) { SDA = 0;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低到高一次跳变,I2C通信停止 SCL = 1; delayNOP(); SDA = 1;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Init_() // 函数功能: 初始化I2C总线子程序 //------------------------------------------------------------------ void iicInit(void) { SCL = 0; iic_stop(); } //------------------------------------------------------------------- // 函数名称: slave_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应答位子程序 //------------------------------------------------------------------- void slave_ACK(void) { SDA = 0; SCL = 1;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slave_NO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非应答位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 void slave_NOACK(void) { SDA = 1; SCL = 1; delayNOP(); SDA = 0; SCL = 0; } //------------------------------------------------------------------- // 函数名称: check_ACK // 函数功能: 主机应答位检查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 void check_ACK(void) { SDA = 1; // 将p1.1设置成输入,必须先向端口写1 SCL = 1; F0 = 0; delayNOP(); if(SDA == 1) // 若SDA=1表明非应答,置位非应答标志F0 F0 = 1;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SendByte // 入口参数: ch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ICSendByte(uchar ch) { unsigned char idata n=8; // 向SDA上发送一位数据字节,共八位 while(n--) { if((ch&0x80) == 0x80) // 若要发送的数据最高位为1则发送位1 { SDA = 1; // 传送位1 SCL = 1; delayNOP(); // SDA = 0; SCL = 0; } else { SDA = 0; // 否则传送位0 SCL = 1; delayNOP(); SCL = 0; } ch = ch<<1; // 数据左移一位 } } //------------------------------------------------------------------- // 函数名称: IICreceiveByte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函数功能: 接收一字节子程序 //------------------------------------------------------------------- uchar IICreceiveByte(void) { uchar idata n=8; // 从SDA线上读取一上数据字节,共八位 uchar tdata=0; while(n--) { SDA = 1; SCL = 1; tdata =tdata<<1; //左移一位 if(SDA == 1) tdata = tdata|0x01; // 若接收到的位为1,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1 else tdata = tdata&0xfe; // 否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0 SCL = 0; } return(tdata); } //------------------------------------------------------------------- // 函数名称: DAC_PCF8591 // 入口参数: slave_add从机地址,n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 函数功能: 发送n位数据子程序 //------------------------------------------------------------------- void DAC_PCF8591(uchar controlbyte,uchar w_data) { iic_start(); // 启动I2C delayNOP(); IICSendByte(PCF8591_WRITE); // 发送地址位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置错误标志位 } IICSendByte(controlbyte&0x77); //Control byte check_ACK(); //检查应答位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置错误标志位 } IICSendByte(w_data); //data byte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_stop(); // 全部发完则停止 delayNOP(); delayNOP(); delayNOP(); delayNOP(); } //------------------------------------------------------------------- // 函数名称: ADC_PCF8591 // 入口参数: controlbyte控制字 // 函数功能: 连续读入4路通道的A/D转换结果到receivebuf //------------------------------------------------------------------- void ADC_PCF8591(uchar controlbyte) { uchar idata receive_da,i=0; iic_start(); IICSendByte(PCF8591_READ); //控制字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SendByte(controlbyte); //控制字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_start(); //重新发送开始命令 IICSendByte(PCF8591_READ); //控制字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receiveByte(); //空读一次,调整读顺序 slave_ACK();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while(i<4) { receive_da=IICreceiveByte(); receivebuf[i++]=receive_da; slave_ACK();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 slave_NOACK();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主程序 //------------------------------------------------------------------- main() { uchar i,l;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4); i++;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5 != '\0') { lcd_wdat(dis5); //显示字符 i++; } while(1) {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ADC_PCF8591(0x04); if(SystemError == 1) //有错误,重新来 {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ADC_PCF8591(0x04); } for(l=0;l<4;l++) { show_value(receivebuf[0]); //显示通道0 lcd_pos(0x02); lcd_wdat(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04); lcd_wdat(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05); lcd_wdat(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ceivebuf[1]); //显示通道1 lcd_pos(0x0b); lcd_wdat(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0d); lcd_wdat(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0e); lcd_wdat(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ceivebuf[2]); //显示通道2 lcd_pos(0x42); lcd_wdat(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44); lcd_wdat(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45); lcd_wdat(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ceivebuf[3]); //显示通道3 lcd_pos(0x4b); lcd_wdat(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4d); lcd_wdat(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4e); lcd_wdat(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DAC_PCF8591(0x40,receivebuf[0]); //D/A输出 if(SystemError == 1) //有错误,重新来 {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DAC_PCF8591(0x40,receivebuf[0]); //D/A输出 } //delay(50); //延时 } } } [ 本帖最后由 51新手 于 2011-11-1 18:23 编辑 ]

网友:
完全看不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在开玩笑

网友:
这样肿么看撒

网友:
楼主你是再调戏我们咩?

网友:
乍一看感觉很短,自己分段后发现,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