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有五种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1-11-01):
MSP430有五种低功耗模式
谢谢MSP430有五种低功耗模式,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一种模式都是处理完中断函数后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
好像是设置完SR中的相关位就可以进入相应的低功耗状态,C编写好像有相应的开发环境的伪指令。
好像在程序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入低功耗状态吧
中断可以唤醒,在中断中处理,结束以后返回原先的低功耗状态(因为压栈了呀),不过可以在中断程序的最后更改低功耗状态或者设置在返回是离开低功耗状态继续执行程序,有相关的伪指令,其实质好像就是修改已经在栈内的sr寄存器内容,这样返回时出栈就变更了功耗状态。好像是如此,还未作深入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msp430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仍保持原模式不变,只不过在处理中断时要注意LPM1、3、4模式下SCG0是置位的,DC发生器仍被关闭,要想使用准确的时钟,需要人工清除SCG0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