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存贮器

楼主:
片内程序存贮器空间:0000—0FFF
片外程序存贮器空间:1000—FFFF 0000—FFFF

这些用的时候用什么来区分呢

网友:
对个鬼~~~

分清楚RAM和ROM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数据存储器:

网友:
程序存储器:

当EA引脚为高电平时,单片机访问片内程序存储器,但在PC(程序计数器)值超过0FFFH时,即超出了片内程序存储器的4KB地址范围时,将自动转向执行外部程序存储器的程序。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单片机内部已经有ROM了,那么0000H——0FFFH这个就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许我问题没说清楚,rom的外有内部和外部,我在一本书看到他说如果内部有rom了,那么外部的0000h和0fffh就不能用了?我就觉得奇怪,内部的选择不是可以通过EA来选择吗?那个是不是单片机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片内片外的ROM是统一编址的。
所以,你这个片子的内部ROM应该是4K,所以,就和外部的前4K地址空间重叠了,无法区分开来,自然就无法寻址,也就是所谓的不能用。

EA只是确定从片内开始还是从片外开始。
如果你把EA设置为低,从片外开始,也许那最初的4K可以寻址到。

网友:
刚查证了一下百度。
51 的存储器
物理结构上可以有四个存储器
片内片外 程序存储器 ROM
片内片外 数据存储器 RAM

但在逻辑上是三个存储器
因为 片外片内的两个程序存储器 ROM 是 统一编址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78ea723243323968011c9225.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么仔细的给我讲,受教了

网友:
当EA引脚为低时,程序存储器指向外部总线上挂的存储器,寻址地址由0000-FFFF,当EA为高时优先指向片内程序存储器,寻址空间由片内程序存储器的大小决定,超出时自动转向外部程序存储器,外部程序存储器的寻址范围为内部程序存储器最高位地址+1-FFFF。

网友:
使用mov和movx区分,片内片外统一编址,空间上重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MOVC
MOV和MOVX对应的是RA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