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与定时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
在电机控制中,使用了TIM1进行50us定时,使用了USART1的中断与PC机通信,单独USART1中断程序与PC进行数据的接收以及单独定时中断产生PWM都是正确的,但两个中断都开的话,stm32接收PC机的数据是正确的,但向PC机发送数据却总有错误,怀疑是由于进入USART1中断处理的时候,又产生了定时器的中断,所以会使接收不正确。尝试着设置了一下NVIC中的中断优先级,但是尝试了几种0和1的组合,但是还是没有效果。特把程序贴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

void nvic_conf(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中断占先等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tim1_it_updat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
{ u8 i=0;
  XintTicker3++;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RX_dat[0]=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x7F;

      USART_SendData(USART1, 0x0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结束

中断接收PC机的数据是正确的,但向PC机发送数据却时有错误,请教牛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