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实现语音提示功能

楼主:
在银行自动提款时,都有语音提示,前几天农行的帅哥还把提示音换成了TOM猫的搞笑声音,我想问一下怎样将人声转换成c代码,然后利用DA输出至喇叭,实现语音提示。可是在网上没有找到转换软件。网上有蜂鸣器的代码转换软件,(http://download3.pudn.com/downloads345/sourcecode/embedded/2382574051Music.rar)。但是蜂鸣器只能播放旋律。大虾们,谢谢了

网友:
巧了,我做过,不过用的是富士通的单片机,不过这个与单片机的类型关系不太大
给你看看,还有我的讲解视频: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195765/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太好了,版主好强大呀:ro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太好了,版主好强大呀:rose:

我不是版主,是管理员给我的临时权限好随时修改自己发的一个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王老师,刚才我看了你的视频,但是还是没有解决代码转换的问题,找不到那么好的软件,不过你说的低通二阶滤波器提醒了我应该对模拟信号处理一下,处理掉高频谐波。谢谢

网友:
我也不是老师,别这么称呼

那您现在单片机里的是怎么编码的呢?

那个软件是我自己写的,不过编解码的原理是网上看资料的

网友:
我那个是利用定时器的pWM输出,所以要低通
您的如果直接是DA,那么可能不一定要有这个要求

网友:
2楼比较强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用DA准换试了,我的DA太慢了,并且输出还得加运放驱动喇叭,根本没有结果。我想问一下PWM难道不是利用它模拟DA,我记得我用过的STC的单片机可以

网友:
是的,没有da才用PWM的

运放好像大都不能直接驱动喇叭吧?连耳机可能都不行。有电脑有源音箱么?拿电脑音箱做功放吧

请问您用stc单片机,里面的数据是怎样的编码?是单片机自己录自己放?

网友:
银行的那些设备,不是单纯的将语音转化成代码 ,用语音芯片的直接在程序里写文本缩短开发周期,音质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