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 nios ii eclipse 怎么找不到系统库的属性啊 紧急求救啊

楼主:
我用的是 nios ii eclipse ,右击工程文件夹,没有System Library Properties这一项啊?麻烦各位啦
就是找不到系统库属性这一项,因此很多设置都找不到啊 纠结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教呀

网友:
希望楼主的问题得以解决,帮你顶一顶,让更多的高手帮你看一看,然后让你的问题尽快得以解决,然后呢,让更多跟你遇到同一问题的人都尽快得以解决安慰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Nios工程下的BSP内的 BSP editor中寻找即可